LCL - Longitudinal Convection Loss

楼主(2018-12-24):
LCL - Longitudinal Convection Loss

LCL-Longitudinal Convection Loss,纵向转换(传输)损耗,单位dB。指通讯线缆上差模信号(有用信号)转共模信号(无用信号)的能力,用来衡量线缆平衡性的好坏,LCL越大,线缆的平衡性越好,越能抑制差模转共模。一般三类线的LCL为50dB,五类线及超五类线为60dB,六类线为80dB。

其中CISPR22:2006相对于CISPR22:1998对电信端口测试用的阻抗稳定网络(ISN)的纵向转换损耗(LCL)参数值进行了修改,增加了针对六类电缆的LCL 参数值(见9.6.2)

限值
骚扰电压(或电流)限值是在150ohm的TCM 负载阻抗(测量时从EDT 向AE看)基础上规定的。为了获得可重现的测试结果,采取统一标准的共模阻抗十分必要,测试结果不受EUT 和AE的TCM阻抗影响。

一般来说,如果测试不使用CDN/ISN,那么从EUT 向AE端看去的TCM 阻抗是不确定的。如果AE 放在屏蔽室外,从EUT 向AE 端看去的TCM 阻抗则是由测量布置与外界之间的馈通滤波器的共模阻抗确定的。π 型滤波器具有低共模阻抗,T 型滤波器具有高共模阻扰。

但是对ITE 而言,并不是所有类型的线缆都能有合适的CDN/ISN 供使用。因此需要规定在没有合适CDN/ISN 时的替代测试方法("非侵人式测试方法)。对于EUT 来说,通常会带有很多其他电缆。至少电源线在大多情况下是必需的。其他电缆(包含可能的接地线)的TCM 阻抗、测试中这些电缆接上与否,对测试结果会有很大影响,对小尺寸EUT 的影响尤其明显。所以,对于小尺寸的EUT ,在测试中必须规定非测试电缆的TCM 阻抗。测试中,除了被测试端口外,至少需要对其他两个端口各连接一个150ohmTCM 阻抗(通常用ISN 或CDN 且其射频测量端口端接的50ohm终端来实现)来将这种影响降低到可以忽略的程度。

用于非屏蔽平衡线的耦合装置,需要模拟出与被测电信端口连接的、且电缆类别最低(LCL值最差)的典型LCL 值。这样做的目的是考虑到在实际使用中差模信号会转化为TCM 信号,导致对外辐射。ISN 制作得不平衡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规定的LCL。这种不平衡可能会增强或者降低EUT 的不平衡性。为了确定最大的发射,提高测试结果的重复性,当使用9.6.2 规定的ISN 时,应考虑将LCL 非平衡网络分别接到平衡对线的每根线上重复测试。因为平衡转不平衡会/或可能会对总的传导共模发射产生影响,所以应考虑所有平衡对线上的所有不平衡的组合。对于1 组平衡对线,这种组合最少2 条线颠倒一下即可。但是对于2 组平衡对线,这种LCL 加载组合(测试配置)就增大为4 种。对于4 组平衡对线,则增大为16 种。这样多的测试组合测试起来费时费力,记录也繁琐。所以对这个测试需要认真仔细地进行,并做好测试记录。没有连接测试接收机的ISN/CDN射频测量端口需要端接50ohm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