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接口芯片低通滤波器的选择

楼主(2018-12-24):
射频接口芯片低通滤波器的选择

由于解调后的基带编码信号速率为40kbit/s,因此低通滤波器的通频带定为100kHz。综合其他性能要求 ,选用美国Linear Technology公司的8阶线性相位滤波器LTC1069-7。

  LTC1069-7是一个单片、时钟调谐、线性相位、8次低通滤波器。滤波器的幅度响应近似滤波器的改善余 弦。在截止频率一3dB增益和2倍截止频率下衰减是43dB。LTC1069-7的截止频率通过一个外时钟设置和等 时钟频率除以25。内部取样频率对截止频率比是50∶1,LTC1069-7能工作在单电源5V直至双±5V电源。 LTC1069-7增益和相位响应能用于数字通信系统,脉冲成形和通带带宽限制必须实行。LTC1069-7的宽带噪 声是140μVrms。LTC1069ˉ-7的典型通带增益为-1V/V。LTC1069-7管脚分布如图1所示。LTC1069-7的应 用电路如图2所示。管脚说明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