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mentor板子和ces关联不上怎么办,看ces的cross probing是勾选上的,绕线...

楼主(2018-12-24):
请教大神,mentor板子和ces关联不上怎么办,看ces的cross probing是勾选上的,绕线绕的眼花??

网友:
    关联不上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原因,还需要具体看你是在协同的时候还是单机的时候出现的?

网友A:
    还有就是你是在哪个版本出现的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你是在哪个版本出现的这种问题?

    版本号7.9.5,单机出现的

网友:
    你有没有打开多个板子呢?

网友:
    7.9.5确实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就像版主说的同时打开好几个板子就容易关联不上,vx版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