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宽带骚扰(Broad Band)和NB(Narrow Band)窄带骚扰

楼主(2018-12-24):
    BB宽带骚扰(Broad Band)和NB(Narrow Band)窄带骚扰

电磁兼容测试中所定义的宽带与窄带只是相对于标准检测的测量仪器的中频带宽而言,对 9kHz-150kH z 频率范围,中频带宽为 200Hz;对 150kHz-30MHz,中频带宽为 9kHz;对 30MHz-1000MHz,中频带宽为 120kHz。若在某测量频段内干扰的带宽大于 EMI 接收机的中频带宽,则为宽带噪声,否则为窄带噪声。接收机的中频带宽指中频滤波器的带宽,通常用IFBW或者RBW来表示,军标和多数民标的标准规定的接收机的中频带宽是幅频特性为6dB的带宽,通信产吕的杂散测试需要使用3dB的带宽。一般情况下 EMI接收机=频谱仪+预选器+6dB带宽滤波器+准峰值检波器(QP)由下图知道,当BW一定时,6dB带宽要比3dB带宽的精确度要高。

另外从感观上去理解窄带与宽带的话:一个是将单根谱线的噪声叫窄带噪声,而将包络的叫宽带噪声;另一种好像是根据接收机的中频带宽来分的,信号带宽超过中频带宽的信号称为宽带信号,信号带宽小于中频带宽的信号称为窄带信号。其中CISPR 25 IEC:2002 4.1.4  Examples of broadband disturbance sources &  4.1.5 Narrowband disturbance sources也有对宽带及窄带的诉述。

    BB宽带骚扰(Broad Band)和NB(Narrow Band)窄带骚扰
    正如EN300 220,EN300330,EN300 440,EN300 328里面都有提及宽带以及窄带的区别以及限值。如EN300 328中对宽带与窄带区分以降低RBW(解析带宽)看功率的变化来进行判断。其中根据接收机的中频带宽来分的,信号带宽超过中频带宽的信号称为宽带信号,信号带宽小于中频带宽的信号称为窄带信号。根据信号是宽带信号还是窄带信号能够有效地确定干扰源。

    而在我们工作中常规的理解是:
    窄带骚扰信号:一般来源于电子电路,如有晶振作为工作频率的数字电路如电脑主板时钟信号,这种信号的工作频点相对单一,用频谱来测量时,在频谱一定的带宽范围内能够完全检测到此骚扰信号。如在频谱中看到的单根谱线的噪声叫窄带噪声。
    宽带骚扰信号:一般来源于电火花或电力设备切换时等产生的干扰脉冲如马达,此干扰的频谱非常丰富,即在频谱中看到的是有一定宽度(Span)包络的噪声叫宽带噪声。用固定带宽的频谱测量时肯定有一部分骚扰信号会测不准或者测试不到。

    所以我们在EMI测试中,需要根据信号是宽带信号还是窄带信号有效地确定干扰源,正确选用测试仪器及相关配置。这也就是促使了对BB或者NB噪声不同的Lim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