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PADS转学ALLEGRO

楼主(2018-12-24):
已经用了6年的pads,发现现在好多公司都是招聘会用allegro的工程师,感觉有点脱节呢?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allegro,人家一问看我没用过allgeo就不考虑了。有像已经转用allegro的同行吗,好学吗?给分享下经验吧!多谢!跳槽困难啊!

网友:
我也是用了6年。转的。。好学的一比。。。用了二年现在把PADS忘的差不多了,在也不会用PADS了。

    流程都是一样的,只是实现方式不同吧了。就这样。。。。

网友A:
    你跟我当年的情况有点类似,我也是先用pads,后面在学allegro的。
    说实话,allegro要靠自学是比较困难的,稍微有点不清楚就进行不下去,所以很难坚持下去。
如果身边有人会,能指点下你那就不一样了。
    pcb软件还是有相通的地方,比如布局和走线,这都大同小异,这个不用花太多时间就能掌握。
学allegro比较困难的是在做元件封装和设计规则,做封装不像ad和pads那么方便,得先建pad,建好后在调入做封装,在封装中加入的信息也比ad和pads多,allegro里面的层比较多,要理解class和他的子集subclass,不同的层有不同的用途。
设计规则里面的东西就多了,但常规的设置线宽和线距pcb软件都差不多。
    总之,学allegro想考自学是很困难的,也耗时间,有时间多到论坛看看以前的贴,也能学到很多。或到qq群,不懂的多问,网友还是很热心的

网友:
    学了一段时间   有停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跟我当年的情况有点类似,我也是先用pads,后面在学allegro的。
    说实话,allegro要靠自学是比较困难的, ...

多谢

网友:
    allegro好学吗,同问。。。有什么好的方式吗?

网友B:
    好学,把allegro中快捷键设置的和PADS一样,很容易上手

网友:
    好学,有PADS基础,2个星期就熟练了,我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学,把allegro中快捷键设置的和PADS一样,很容易上手

    表示这个方法不错,哈哈

网友:
    pads还是设置简单,allergo还是复杂了

网友:
    学布线不是很难,要做封装就难了。

网友(2019-02-14):
    软件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网友(2019-05-12):
    我用了5年的allegro了,现在学p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