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下图中的运算放大倍数如何计算?

楼主(2018-12-24):
求指导,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下图中的运算放大倍数如何算得?

网友A:
两级都是电压串联负反馈直流放大器,教科书式的电路。
第一级放大倍数由3K、100欧电阻确定,31倍。
第二级放大倍数由1K、5.6K电阻确定,1.179倍。
二者相乘,电压放大倍数总共36.5倍。

网友:
第二及运放正反馈上面的电容是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级都是电压串联负反馈直流放大器,教科书式的电路。
第一级放大倍数由3K、100欧电阻确定,31倍。
第二 ...

请问第一级的那2个2K是做什么用的?我猜测P20/P21是PT100那种铂电阻,所以总感觉第一级不像是放大?楼主能用虚短、虚断的方式给推理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