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driver EMC整改心得

楼主(2018-12-25):
LED driver EMC整改心得

首先超标分析:
1,从data数据分析
a、分析波形包络
b、分析超标频段

其中可以结合自身开关频率分析可得知150KHz~1MHz频段内突起的"矩形"(有抖频或扩频功能)或者"山峰"(无相关抖频或扩频功能),更或者整体波形包络偏高、或者整体波形包络呈尖峰状态、部分波形包络突出或凹陷等,可以基本看出滤波器的插入损耗或者隔离度的特性。

2,从EUT受试设备分析
a、分析关键器件布局
b、分析相关线缆走向
c、分析负载特性

其中可以排除由于线缆走向的近场耦合、滤波器件与骚扰源发生器件或相关trace的耦合、以及负载的特性及传输线等都会对EMI产生莫大的影响。

整改过程:
1,针对不同的频段、不同的波形包络、波形包络的整体趋势,可以做如下措施:
a、如出现前段或者整体出现尖峰、即很窄的窄带noise为主,那么可以进行添加差模器件进行相关抑制。当然,很多工程师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者也有相关动作但是效果依然不尽人意,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时候可以去排除你的差模器件的布局考虑、例如附近是否有mos、transformer、强的脉动电流、相关斩波脉冲等。因为这些源的耦合,会导致你的器件失效,即旁路掉你的滤波器。另外,也不排除你的差模电感的饱和及参数的设置正确。
b、如果出现整体波形包络都呈偏高趋势、这时你需要考虑你的共模骚扰去考虑、例如量量你的变压器的漏感、VDS的尖峰、线缆的耦合、Y电容的放置位置、共模器件的合理正确的使用。很多的时候,都是通过对变压器磁芯外部加屏蔽、改变对Y电容的位置及连接方式、还有很多案例对散热片的合理处理、线缆的走向,都是解决共模骚扰的有效方案。
c、也有很多种情况出现例如某一个频段超标很多、其它的频段却很好、这样的问题出现可以调整前级EMI滤波器的相关参数、可能是某个元件失效,或者某个元件工作频率、拓扑结构等、也不排除是因为某些器件的近场耦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