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SB3.0的布局走线规则,谢大神

楼主(2018-12-24):
求USB3.0的布局走线规则,谢谢大神

网友A:
走差分90欧姆,差分对之中等长5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差分90欧姆,差分对之中等长5mil

谢谢

网友:
要看平台的,有的要求差分阻抗90欧姆正负百分比,有的要求85欧姆正负百分比

网友B:
找对应的layout guide 来做,这样才是最对的做法。附件给你参考一下

cyusb3014hardware design guidelines.pdf

网友:
    差分走线90欧姆匹配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对应的layout guide 来做,这样才是最对的做法。附件给你参考一下

多谢多谢

网友:
    对于高速差分线 考虑阻抗和等长外 还要考虑介质的均匀度和铜箔的平整度

网友(2020-07-24):
引用 网友B:
找对应的layout guide 来做,这样才是最对的做法。附件给你参考一下

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2021-07-14):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对应的layout guide 来做,这样才是最对的做法。附件给你参考一下

谢谢了,派上了大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