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交换机和单板通讯问题

楼主(2018-12-24):
    自己单板采用STM32H743加了2片KSZ8851网络芯片,和购买的网络工业交换机连接通讯,通过交换机来和单板PING,在100M时CPU运行大概5-10分钟就会出现网络不通的现象,这时候和交换机是可以PING通,交换机到CPU不通,看连接灯都是正常的。
改成10M时,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请教哪位大神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给解答一下

网友:
    线没有走好,速度高了有丢包现象

网友:
    我碰到过千兆不行,百兆OK的情况, 测量和调整RGMII, MII的线长, 看看是不是时序问题。

网友(2019-01-27):
    明显是走线和时序不匹配。。。。

网友:
    时序问题要走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