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外框导入allegro报错

楼主(2018-12-24):
    ERROR: 3D data has been found in this dxf file.
ost 3D data is not supported by dxf2a.
      For the special case of DXF code 230 = -1.0, ARC, CIRCLE
nd SOLID entities will be mirrored about the Y axis.
    ERROR: 3D data (DXF code 230, value = -1.0000) detected on SOLID at line 19670
ERROR: 3D data (DXF code 230, value = -1.0000) detected on SOLID at line 19710
    done.

网友:
    结构图中有三维数据,导入时自动忽略了。

网友:
    2D图有没有导入进去?如果导入了这个可以不用管!

网友:
    只要导进去后单位长度没有改变,报错可以忽略

网友:
    可以到AutoCAD里面编辑一下再导

网友:
    想要的板框能导进去就行,这个报错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建议每次导入结构之前,先用CAD删掉结构图中的无用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