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TVS设计

楼主(2018-12-25):
大概如图就是在变压器芯片端的差分线上加上TVS,同时要求我串一个小电阻,一般取3.3R 4.7R左右,请问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

网友A:
TVS管在这里是做ESD保护的, 这里的电阻那么小,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适合TVS的结电容做一个RC Low Pass filter去除一些芯片里面带出来的高频噪声,一般很少见到这么个玩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TVS管在这里是做ESD保护的, 这里的电阻那么小,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适合TVS的结电容做一个RC Low Pass filte ...

一般TVS和ESD不是应该并联在信号线上吗?

网友:
    差模浪涌防护。

网友:
    做过冲防护的

网友:
    防止浪涌电流。

网友:
    做阻抗匹配用的

网友(2019-03-15):
    防止浪涌电流。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