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一枚,请教大家边拉线边修线,还是拉完所有线再修

楼主(2018-12-25):
菜鸟一枚,请教大家边拉线边修线,还是拉完所有线再修??

网友:
肯定是拉完再修呀

网友:
    我大多时候是布线完成后进行优化的。

网友:
    有看过别的有经验的layout画板子,都是拉完再修,不管怎么样,先走通再说,这种做法比较好。因为我才工作半年,画的时候很容易瞻前顾后,top层走线打过孔的时候还会去顺便把内层和bot层的线修一下,但是这样很慢,以后需要慢慢改过来。

网友:
    一般都是把线布通了再修吧!

网友:
    你可以做完一个部分后,然后再修线,比如拉完一组线,那就把这一组线修一下,这样应该会比全做完再修线省力,因为你在修这一部分走线的时候,过孔就已经规划好了,再有线走在这部分,过孔基本就不用动了,不知道我说的你懂了没有

网友:
    习惯了先拉完所有线再修,包括处理完所有小电源,板子基本不改动的时候再修线,因为如果边拉边修,板子小的话还可以,板子大的话后面处理电源或改动的时候可能会动很多之前修好的线

网友:
    我都是拉完线然后再进行修线的,边拉边修,小板子可以,打板子就不行了,很浪费时间的

网友:
    有些人真是不适合做技术,不要太执着

网友:
    对于一块完整PCB板,优先对关键模块进行布局拉线,比如DDR。此时应该针对该模块先拉完线后再进行休整。关键模块处理完后,其他信号线先布通,完全布通后,在进行整体调整。

网友:
    个人习惯先走完再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