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功率足够大,为什么负载消电流越大,电压会拉低

楼主(2018-12-25):
一个5V/3A的可调电源,接入设备后测得显示电流消耗是700ma,末端电压降到4.85-4.89V。如果瞬间电流达到1A左右时,末端电压就会瞬间拉低到3.65-4.5V从而导致系统重启。为什么电压会拉低,输出功率足够啊

网友:
    是不是阻值比较大分压太大导致后级电压低,布线应该要符合最大的电流才好。还有个原因是电源芯片限制了电流的大小,可以用负载来独立测试一下最大的输出电流。

楼主:
    板卡启动过程中瞬间电流会达到1A左右,启动完成之后稳定在700ma左右

网友:
    4.85V是什么状态测的,板子正常工作状态么,用同一个电源应该无法正常进入系统啊,因为需要瞬间1A的时候就重启了

网友:
    考虑夹子的接触阻抗,以及线损了吗?

网友:
确认通流能力没问题,包括你的线材,PCB,电感,MOS等参数。  OK的话检查设计中关键的限流电阻,前馈电容等。建议你把原理图贴出来先

网友:
    3A的电源,过1A就挂了。这个有点不正常啊。
重点关注下原理图设计。

网友:
    要注意设计的原理时候有隐患,接触电阻之类的也是要注意的

网友:
    会不会对启动电流估计不足、实际启动电流超过了电源的额定、使电源跌入保护状态?

网友:
    1. 调一下soft start,不行再看第二步
    2. 输出端把电容换个大一点试试,应该是大信号出了问题
    3. 不行再挑小信号环路

网友:
    这样看电源适配器动态响应速度  这种情况建议负载端电容容量。 还有就是上面说的 先排除你那线材是否有问题,接个功率电阻测下你的线压降是多少。

网友:
    考虑一下线材是不是有问题,我们碰到过一次。输出电压4V,但是线材末端电压只有3.5V,更换线材之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