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中基本問題P105

楼主(2018-12-26):
想問一下書中的P105上(6)說明單邊擴大0.1mm後的圖形,我畫出來與影片中的不大一樣,單邊擴大0.1是指哪個意思?我的感覺就是每邊擴大0.1,我知道我畫出來的是錯的,不太理解書中的意思

网友A:
    单边扩大就是指每边扩大,影片中展示的是方法,不是具体数据。如果觉得自己做的图形有疑问,可以上传到这里,我们会帮您check。

楼主:
    這是從影片中擷取出來的,想問一下我的思路是否正確?

    尺寸

    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边扩大就是指每边扩大,影片中展示的是方法,不是具体数据。如果觉得自己做的图形有疑问,可以上传到这里 ...

    我不知道怎麼算這個圖形,雖然您說是每邊擴大,但影片中(我畫的問號部分)明顯不是每邊擴大

网友A:
    除了管脚的高度是整体扩大0.1mm,也就是0.23扩大到0.33;其他是每边扩大0.1mm,例如2.4要扩大到2.6,1.65扩大到1.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管脚的高度是整体扩大0.1mm,也就是0.23扩大到0.33;其他是每边扩大0.1mm,例如2.4要扩大到2.6,1.65扩 ...

這個是我重新畫過的,但不知道我這樣理解是對的嗎?

网友A:
    0.07那里应该是0.17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7那里应该是0.17吧

    意思是我0.56那邊算錯了嗎?上下原本為0.46*2 要變為0.51*2 嗎? 上下總擴0.1? 不是個擴0.1

网友A:
    是的,总共扩0.1,以确保两个脚之间能形成绿油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总共扩0.1,以确保两个脚之间能形成绿油桥。

    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