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设计—多种电源设计应用分享

楼主(2018-12-26):
核心设计—多种电源设计应用分享

电源设计方案作为一个设计中基础又核心的部分,其设计往往显得特别重要,关于电源设计的方案有很多,实际的应用不同,方案也差别很多,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电源设计方便的案例,应用面很多,找自己需要的吧!
1、VICOR合成电源解决方案,应用于工业高电压
icor(怀格公司)第二代DC-DC变换器具有很多特性,把这些特性集成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电源解决方案。其中最主要的特性是独特的均流方法,他可使电源能力增加,模块间的均流精度达到5%。本文描述利用第二代48V输入系列模块,组成110V DC输入的应用。

2、耗电量监控器,智能WIFI电源插座设计
此参考设计向 TIDM-3OUTSMTSTRP 智能电源板设计中添加 Wi-Fi® 通信功能。Wi-Fi 连接由 SimpleLink(TM) CC32000 无线 mcu 提供。远程用户可以监视插入所有三个插座的负载的耗电量并控制继电器来开关电源。智能电源板需要通过连接来最大限度提升其在改善应用(例如数据中心)能效方面的作用。
3、VICOR(怀格公司)军用车载电源瞬态保护滤波电路
军用车载之电器系统常要符合严苛的瞬变要求,有关的指标一般为美国的 MIL-STD-1275B 及英国的DEF-STAN-61-5(第六章)第 5 版本,虽然那些规定的浪涌突波及尖峰都超出怀格第二代模块的承受能力,但仍极有可能利用简单的电路,使 24V 输入(18-36V输入范围)的DC-DC转换模块符合这些28V输入车载电压系统的应用标准。其它电磁兼容要求如MIL-STD-461E 及/或 DEF-STAN59-41 也适用在军用车载系统。

4、USB快速充电5V2A移动电源设计方案
改USB移动电源参考设计方案,配有 USB C 型 DFP 以及采用 Maxcharger 升压模式的 USB A 型端口。还支持快速充电输入,以节省更多充电时间。它可以自动检测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的连接/断开活动。

5、全桥DC-DC开关电源(SMPS)设计
全桥DC-DC开关电源参考设计基于Kinetis V系列MCU,旨在为电源转换应用提供范例。全桥DC-DC转换器是变压器隔离的降压转换器。全桥拓扑包含全桥逆变器模块、变压器、同步整流模块和滤波器。该参考设计采用Kinetis V系列塔式MCU/外设电路板,可以实现多种电源控制拓扑功能,例如峰值电流模式控制、平均电流模式控制和电压模式控制。

6、车载DVR电源设计应用
Vicor 的PI374x系列是高效率、宽输入电压范围DC-DC零电压升降压稳压器,高功率密度的System-in-Package(SIP)集成了内部控制器、功率开关以及相关支持器件。内部采用高性能的零电压(ZVS)拓扑,使PI374x可获得极高的电源转换效率,外围仅需一个电感和最少的电容,即可完成一个完整的升降压DC-DC设计。

7、飞思卡尔智能车专用3路输出电源模块原理图+使用说明书
该电源专为智能车竞赛设计,可以提供多路电源。智能车电池的输入,3路电源输出,保证3.3V系统供电、5V系统以及舵机供电的要求。电源输入增加开发,方便调试,输入端利用MOS管实现防反接。并且实现了输入欠压保护,输出过压、欠压检测,输出短路保护等。

8、(分享)直流电源+电子负载机电路
该智能直流电源也可以制作成一台大概150W以内的电子负载。我在调试的过程中就是一台装成直流电源,一台装成电子负载,解决了没有大负载的困忧。在电路上尽量的简化了,在两个功率MOS之间加了个均流电路,这样就保证了两个MOS上承受的功率相当,在大功率时不会出现两个MOS。由于一致性不好,造成功率分配不均,所以用作电子负载时也是没问题的。

9、基于TP4203移动电源电路+PCB源文件
该移动TP4203 是一款专为小体积移动电源设计的单芯片解决方案。内部集成了充电管理单元、放电管理单元、各种保护单元、电量检测及 LED 指示单元。TP4203 内置充电和放电功率 MOS,充电电流可以设定,最大充电电流为 1A,最大放电电流均为 1.2A. TP4203 内部集成了恒温充电工作模式、过温保护、过充与过放保护、输出过压保护、输出重载保护、输出短路保护等几乎所有安全保护功能以保证芯片和锂离子电池的安全,同时TP4203应用电路简单,只需很少元件便可实现充电管理与放电管理。

10、基于ADP5070芯片的USB电源设计
随着MCU的不断发展,各类MCU对电源的需求也不尽相同,有1.2V、3.3V、5V等各种电压值需求,故本设计希望整合各类电压值,设计一个用USB口供电的电源,供MCU等器件使用。

11、13年的项目开源—交直流电源,有电路图、PCB和源代码
经典的TL494开关电源线路,开关电源是双路输出,做直流电源的时候只有正端带载,做交流电源的时候是双路工作(功放需要正负电压供电,20V输出,供电电压大概在±25左右)
变频部分是用DDS芯片AD9833;AD采集电位器的电压值,使AD9833输出的正弦波频率在10-120HZ。功放的接法是芯片的典型接法,交流过流保护的电流是用互感器采样的,用运放做比较器来控制过流

12、12V、15W开关电源设计原理图PCB设计
本款开关电源,工业级的,通过各种测试(高低温,PF值,纹波,效率,各种保护电路,安规)。最大输出电压12V,输出功率15w。使用的主要芯片是L6562+PF103设计。
L6562是改良版的功率因数修正器,主要特征:
    非常精确的可调输出电压保护
    微功率启动电流
    非常低的电源电流
    片上电流检测滤波器
内部启动定时器
13、高效率数字电源解决方案(硬件+源代码+应用说明等)
该高效率数字电源方案由2KW PFC控制器和DC/DC两部分组成。2KW PFC控制器通过使用数字信号处理的方法实现交错式的PFC控制,输出DC 405V/5A。DC/DC部分再将PFC控制器输出的DC 405V/5A转换为单路DC 24V/10A输出。

14、便携式移动电源电路+源代码+BOM清单等
该便携式移动电源是一种集供电和充电功能于一体的便携式充电器,可以给手机等数码设备随时随地充电。一般由锂电芯(或者干电池,较少见)作为储电单元,使用方便快捷。有输入充电控制电路,放电控制电路,电池电量检测显示电路,充电指示电路,电池保护电路和主控MCU等组成,该移动电源电路采用瑞萨R7F0C809单片机作为主控制芯片。

15、基于M16单片机多功能数控电源设计免费分享
该多功能数控稳压稳流电源采用atmega16L单片机控制,这个数控电源可作稳压、稳流电源使用,也可作为一个直流电子负载使用(恒流放电),可以用来测试电池容量或给电池充放电、元器件测试等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