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布线问题

楼主(2018-12-26):
有没有方法可以一键将一排线调整为等间距?

网友:
    布线过程中可以控制,框中一组线后,用右键菜单中的Route Spacing功能设置好间距就可以均匀间距布线了。

网友:
    走好的线,想一键有点难。

网友:
    mentor有那个功能,allegro好像没有

网友:
    走好的线 这样比较困难

楼主:
    只能期待Cadence早日开发出这个功能了。

网友:
    意见改变线间距应该没那么智能,可以手动调,用到推挤功能就好

网友:
    两过孔中间走一把线,可采用居中命令让其等间距排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