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设置某个器件的焊盘连接方式???

楼主(2018-12-26):
    提问:
    1)pads如何设置单独的某个器件的焊盘采用什么连接方式?

2)如何单独设置某个器件的焊盘到铜箔之间的距离和连接铜箔时线的宽度呢?

网友A:
    PADS好像暂时还不能怎么操作吧,其实可以对要特殊处理的焊盘画个禁止框,自己手动用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好像暂时还不能怎么操作吧,其实可以对要特殊处理的焊盘画个禁止框,自己手动用线连接。

    噢~手动来更改连接方式比较费劲。
还有就是取消铺铜后,常常会不认识为什么这样设置!
    所以就想问问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
    不是allegro、EE 办不到

网友:
    pads 不能单独设置

网友:
    PADS没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