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 过孔仿真工具阻抗对比差异是啥原因,求解

楼主(2018-12-26):
ADS 过孔仿真工具阻抗对比差异是啥原因,求解,这个图一是选择 No  Windows  图二选择8510.6,图三是导出的模型原理图,图4是在原理图利用导出的S参数进行TDR阻抗仿真,为啥差别这么大就在这个8510.6上门,这个是啥意思,那个阻抗是正确的

网友A:
根据ADS帮助文档所述,这是似乎是一个测量函数,S参数里面应该是no window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ADS帮助文档所述,这是似乎是一个测量函数,S参数里面应该是no window类型的

    不同的选项阻抗差的不是一点点,HFSS里面差的不太大,能说明什么,版主,应该推荐那个得出的结果才是正确的

网友A:
    准确的解释估计得问ADS的人了,有机会我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解释估计得问ADS的人了,有机会我问问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