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PSK交流耦合

楼主(2018-12-26):
零中频解调时看到交流耦合抑制直流分压的方式不能应用于QPSK方,会导致解调性能下降,这是什么原因?那位大神可以讲解一下?

网友A:
QPSK的解调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是提取载波信息,载波信息越准确,解调的误差越小。
而零中频接收中,载波信息被去除或载波受到的干扰最大。
所以,QPSK最不适合零中频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QPSK的解调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是提取载波信息,载波信息越准确,解调的误差越小。
而零中频接收中,载波信 ...

嗯嗯,但现在好多都用零中频架构,使用QPSK的调制解调方式!

网友:
零中频方案虽然解调性能下降,结构简单,成本最低呀,

所以,现在多流行超外差加数字中频直接采样的方法,避免了纯粹的射频零中频。而是在数字域做IQ处理了。

这种超外差加数字中频架构,在AD前,电路同样非常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