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网表问题

楼主(2018-12-27):
orcad是用CIS数据库的方法来做原理图的,导出网表没问题,但导入网表到allegro出现这些错误 ,怎样解决好, 请帮忙 看下有办法 不,另导入网表能不选VALUE值导出吗?谢谢!!!
错误如下 :
#1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RES_R0402_100K/5%/1/16W/0402'.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100K/±5%/1/16W/0402'.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ERROR(SPMHNI-170): Device 'RES_R0402_100K/5%/1/16W/0402'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2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CAP_C1210_2.2UF/10%/100V/1210'.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2.2UF/±10%/100V/1210/X5R'.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ERROR(SPMHNI-170): Device 'CAP_C1210_2.2UF/10%/100V/1210'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3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CAP_C0402_27PF/5%/50V/0402/NP'.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27PF/±5%/50V/0402/NPO'.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ERROR(SPMHNI-170): Device 'CAP_C0402_27PF/5%/50V/0402/NP'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4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CAP_C0603_4.7UF/10%/6.3V/0603'.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4.7UF/±10%/6.3V/0603/X5R(此料号作废,与1105-00095一样)'.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ERROR(SPMHNI-170): Device 'CAP_C0603_4.7UF/10%/6.3V/0603'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网友A:
    器件值中不能非法字符,如果导出的网表中不需要器件值,那么在导出网表时,要设置Allegro.cfg文件

    将Allegro.cfg文件中的VALUE=YES删掉,并保存,再导出网表

    如果是在已有的brd上更新网表,则要勾选下图中的红框的选项

网友:
    这是提示出现了非法字符,%属于非法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值中不能非法字符,如果导出的网表中不需要器件值,那么在导出网表时,要设置Allegro.cfg文件

将All ...

大神你利害啊,我试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值中不能非法字符,如果导出的网表中不需要器件值,那么在导出网表时,要设置Allegro.cfg文件

    将All ...

在请教下大神,ORCAD CIS  17.2版本的,怎样解决ODBC 配置的问题,一直找不到access数据库源,我是系统 是WIN7 64位,在C:\Windows\SysWOW64下的odbcad32.exe没找到access.dbc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在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请教下大神,ORCAD CIS  17.2版本的,怎样解决ODBC 配置的问题,一直找不到access数据库源,我是系统  ...

    对这方面不熟,你到OrCAD板块问问看。

网友: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器件值中不能非法字符,如果导出的网表中不需要器件值,那么在导出网表时,要设置Allegro.cfg文件

    将All ...

    阿杜老师,在导入网表时怎么不将原理图设置的规则带入pCB中

网友A:
    勾上下图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上下图的选项

勾上这个是什么意思 ?

网友:
    英文水平有待提高啊!直译就是“忽略电气约束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