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电源过流保护设计

楼主(2018-12-27):
    编程器电源过流保护设计

编程器作为一种量产型生产工具,研发工程师一般对其知之甚少,但它对产线的生产影响却很大。如果因编程器本身电源过流保护、过压保护等设计不完善,导致编程器经常损坏,产线停滞,造成的损失和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因此选择一款好的编程器,对研发和生产很重要。

    编程器又称烧录器、写码器,是一种将源程序编译生成的固件烧录到目标芯片上的设备。按烧录方式可分为在板烧写和裸片烧写。

    在板烧写:也称为ICP烧写,是把芯片焊到PCB板上后再进行烧录

 裸片烧写:也称为离线烧录,是把芯片放到夹具上进行烧录,之后再把芯片焊到PCB上

可能出现过流的情况

在板烧写:

 在插拔下载线过程中,因为接错线而导致短路过流;

 PCB板在生产过程中有焊接短路问题,当编程器给其上电时就会出现过流现象;

    PCB板上有大容量电容,编程器给PCB板上电瞬间浪涌电流过大,从而误触发过流保护机制。

    裸片烧写:

 把芯片放到烧录座时,由于芯片放偏或芯片引脚偏斜,造成编程器上电时短路过流;

 将芯片从板上拆下,芯片引脚上有锡渣没清理干净就放到烧录座上编程,造成编程器上电短路。

    如果编程器的电源过流保护不够完善,当遇到芯片或电路板短路时,轻则损坏编程器,重则可能会损坏芯片或电路板,造成严重的生产事故。

市面上的多通道量产型编程器,通常都只有一路过流检测保护电路,检测到电源过流后直接关闭总电源输出。

    单通道过流检测

    这种设计在一定程度上能起保护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其中一个通道发生过流时,触发过流保护并关闭电源输出,导致其他正常的通道无法烧录;

    过流阀值设置的很高,当只有一个通道电源短路时,短路电流可能达不到过流阀值而无法触发过流保护,导致该通道相应电源控制电路被烧毁;

    在板烧写时,如果板上有大容量电容,上电瞬间浪涌电流过大,可能误触发过流保护将电源关闭,导致烧录失败

    为了彻底解决这些问题,ZLG致远电子凭借十多年编程器研发经验,并收集了各行业客户反馈的建议后,在最新推出的P800系列编程器中重构了编程器的过流检测保护机制,核心设计是在每个编程通道都有过流检测保护。

    多通道过流检测

    通过全新的硬件设计和软件优化,P800系列编程器的过流检测保护完美地解决了其他编程器存在的问题。

    准确识别短路过流的通道,并关闭相应通道电源输出,不影响其他正常工作的通道

    各通道过流阀值可设,过流检测灵敏度大大提高,有效保护编程器和待烧芯片

    智能识别是短路造成的过流还是上电瞬间浪涌电流过大造成的瞬时过流。如果是后者造成的过流,P800会继续输出电源,并通过软启动减小瞬时浪涌电流,确保上电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