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队机电源保护方案

楼主(2018-12-28):
排队机电源保护方案

LED排队机是**、银行等需要排队等待的场所广泛使用的自动叫号系统,使用这个系统后,排队等待的人员就可以座在大厅等待叫号,而不需要站立在那里排成长龙等待,既减少了办事的程序和工作人员、又方便了等待办事的客人。这是科技进步的产物,可以依据办事人员需要办事的项目逐步引导,相应排列出该项目的战队号码,而无需做各种繁琐咨询。

生产排队机的厂家都是专业的,一般并不生产电源,电源一般是外购AC/DC电源适配器,而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设备需要类似的适配器供电,不同的适配器可能有不同的供电电压,功率,甚至于电源的正负极性,适配器的错误使用会给设备带来严重的损坏,另外在适配器插拔过程中形成的尖峰噪音也会给负载电路带来伤害。

对于类似电源口的保护,可以应用一个jdtfuse聚合物正温度系数 (PPTC,自恢复保险丝) 器件,以及一个瞬态电源抑制器TVS管,能够同时完成过压,过流,电源误接,电源逆接等多方位的保护。PPTC元件串联于电源线上,在其后面并联双向一个瞬态电源抑制器TVS,当电源低压过高、电流太大时,高压通过PPTC和TVS,这时TVS能快速有效的钳位电压并分流故障电流,而自恢复保险丝PPTC则可以继而快速的关断过大的电流,从而帮助保护TVS管和下游电子组件。

自恢复保险丝关断过程实际上是因大电流使PPTC的电阻值因焦耳热使其由低电阻突变到了高电阻,进而阻断了电路的电流,从而达到了保护的目的,当断电或故障排除后自动恢复为低电阻状态。

自恢复保险丝与TVS配合保护是最可靠的保护方案,因TVS不能经受较长时间的大电流,TVS很快就会烧坏,这时PPTC通过保护TVS而保护了整个电路系统。

网友:
TVS在大电流面前就G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