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IS 17.2配置数据库问题

楼主(2018-12-27):
请教下大神,orcad CIS  17.2版本的,怎样解决ODBC 配置的问题,一直找不到access数据库源,我是系统 是WIN7 64位,offices 也是64位的,在C:\Windows\SysWOW64下的odbcad32.exe运行配置没找到access.dbc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在次感谢!

网友:
    你应该使用64bit 的ODBC

楼主:
    还是找不到

网友A(2019-08-11):
    找到办法了,在C:\Windows\SysWOW64下的odbcad32.exe运行,在用户里添加 ,不要在系统里添加 17.2版本

网友(2020-11-15):
引用 网友A:
找到办法了,在C:\Windows\SysWOW64下的odbcad32.exe运行,在用户里添加 ,不要在系统里添加 17.2版本

可以实现多人调用的同时一人编辑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