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添加的测试点,主测试面的盘都做多大啊

楼主(2018-12-27):
大家添加的测试点,主测试面的盘都做多大啊

网友:
35---40mil

网友:
    Mark点的焊盘大小基本没什么分歧,不同点在Mark点的阻焊上,以及有没有保护环上吧

网友:
    测试点的大小有0.5, 0.8, 1.0..大小是根据板子的大小来定的, 一般是0.8mm, 如果板子大, 就要用1.0

网友:
    一般的板子,密度不是特别大的,用的是1.0mm的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