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里面封装的替换

楼主(2018-12-27):
mentor里面封装的替换
方法一:
1placeComponent Explorer,打开Component Explorer窗口
2、在板子里面选中需要替换的器件,在Component Explorer中点击对应的cell,选择需要替换的封装类型即可。
方法二:
1ECO——Replace Cell,打开Replace Cell窗口
2Selected Parts模式下,选择Replace,板子中选中需要替换的器件,则Replace Cell窗口中自动显示所选中的封装,Replacement Cell下面选择需要替换的封装,ok就可以了。

网友:
    选中器件鼠标右键Replace Cell是不是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