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不间断电源到底有什么作用?看完下文你就懂了

楼主(2018-12-28):
UPS不间断电源到底有什么作用?看完下文你就懂了

了解UPS不间断电源-模块电源均流UPS不间断电源结合新的电源技术,UPS不间断电源模块电源,每个电源模块的内阻是略不相同的,而输出电压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下来简单介绍下关于UPS不间断电源的模块电源均流。

1.输出阻抗法,又叫下垂法、倾斜法、电压调整率法。是通过调节电源的输出内阻的方式来实现的。这个方法的特点是简单。但最大的缺点是电压调整率差。

2.主从设置法,人为的在并联的模块中选一个主模块,别的模块的输出向这个模块靠拢。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主模块失效,那么整个电源系统都不能工作了。

3.平均电流自动均流法,把各模块的电流采样放大后通过一个电阻连到公用的均流母线上,大家按照均流母线上的平均电压来实现调整完成均流。平均电流自动均流法可以实现精确均流,但如果均流母线发生短路,或者某个模块发生故障,母线电压下降会使各模块电压下调。

4.最大电流自动均流法,又叫自动主从均流、民主均流,在所有并联模块中,输出电流最大的那个模块自动成为主模块,其他模块的输出向这个模块靠拢。

5.还有其他很多方法,例如热应力自动均流、外加均流控制器的均流等等。

工作也可能出现闲忙两级分化,也可能会出现超负荷工作,损耗发热比较厉害,这样会减少UPS不间断电源寿命。闲的时候工作轻于负载,没有完全进入工作状态就停止工作,对于电源本身也是有伤害的。UPS不间断电源就像是我们的能量,合理的维护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