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Orcad Capture CIS 我把右下角的Titleblocks删掉了!那如何更改每张的页码数呢...

楼主(2018-12-28):
    提问:
使用的组件是orcad Capture CIS,不想放置Titleblocks。但是要更改每张的页码数!
不更改造成生成网表错误!
    请教下各位。在不放置TitleBlocks的情况下如何修改SCH的每张的页码!
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在设置吧,最好有TitleBlocks改方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在设置吧,最好有TitleBlocks改方便一点

    删掉TitleBlock后点开就没有了!

网友A:
    去掉好像没有这个选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好像没有这个选项了

是的~删除只有请问需要在哪里更改页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