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EDA365啊,HFSS仿真一根几乎理想的微带线,S参数怎么会是这样子不可理喻?

楼主(2018-12-28):
初学HFSS,建个最简单的模型看看。
Rogers4350板材,介质厚0.5mm,微带线宽1.04mm,微带线厚0.035mm,微带线长34mm。

楼主:
贴图片的时候,看不到图片,再用附件贴一次。嚓!提交就发现重复贴图了。并且删不掉

网友:
哈!S参数上窜下跳,象个猴子。悟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图片的时候,看不到图片,再用附件贴一次。嚓!提交就发现重复贴图了。并且删不掉

可以在回复中添加附件,但不要超过1M

网友:
    速速搬个小板凳,围观。

网友:
这个问题有一些代表性,要把这个S11曲线解释清楚,还是要涉及到不少射频微波仿真的基本知识。
首先看1~5GHz频段,S11都优于-35dB,说明50欧微带线的线宽很精准,楼主英明!
在2.4GHz和4.4GHz频点形成了两个下跳尖峰,也是很正常的。
下跳尖峰形成的原因:回顾一下S11的物理意义,是用网络分析仪(50欧阻抗)从端口1注入射频信号。但由于微带线阻抗可能有微小的误差,比如说50.2欧,或者49.8欧,微带阻抗与仪器内部阻抗会有轻微的不匹配,就会形成微小的反射信号1。
另一方面,从端口1注入的射频信号沿着微带线到达端口2,由于端口2接了精确的50欧负载(仪器内部阻抗),也会形成微小反射信号2。
反射信号2沿着微带线反射到达端口1,与前述的反射信号1矢量叠加后,形成S11信号!
很明显,肯定在某些频点处,这两个反射信号刚好反相抵消,就形成下跳尖峰。
那么,两个下跳尖峰的频率差,与微带线长度相关,有兴趣的EDA365网友可以验证一下。
稍微注意:微带线要用有效介电常数计算电长度。

网友:
    那么,上窜尖峰是怎么回事呢?楼主一定忘记设置辐射边界条件了。

网友:
    这里很喧闹,浮上水面看看。

楼主:
果然如版主所说,模型真的没有设置辐射边界条件!
但HFSS模型自检过了,出现了6个对钩,没有错误报警,怎么仿真曲线不正常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如版主所说,模型真的没有设置辐射边界条件!
但HFSS模型自检过了,出现了6个对钩,没有错误报警,怎 ...

自检出现6个对钩,并不表示模型与真实世界一致,只能说这个模型能够按仿真流程走下去。至于仿真结果是否正确,则是另一回事。

网友:
HFSS建模,是基于Perfect E(超导体)背景的。打个比方,在HFSS中画一个立方体盒子,实质上是在超导体内部挖一个空气盒,那么空气盒的六个表面,都是理想导体表面(Perfect E表面)。
如果空气盒不设置辐射边界,那么就是缺省的Perfect E表面。
如果空气盒六个表面是Perfect E表面,那么这个空气盒就是一个屏蔽腔!
屏蔽腔有什么特征?
腔体自谐振!
仿真出来的S11曲线上窜的两个频点6GHz、8.8GHz,就是腔体自谐振频点。

网友:
    哇噻,这么简单的模型,居然也有坑。
    版主逻辑推理一套一套的。

楼主:
    将原模型加上辐射边界条件,上窜频点消失了!!!

网友:
这种仿真案例很好!持续关注,学习学习。

网友:
    标记一下Mark,感觉很深奥的样子

网友:
    故障现象——根因分析——仿真回归验证,这个闭环完美。

网友:
    其实,屏蔽腔虽然简单,但仍然有很多知识点。EDA365正在策划总结这些知识点,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射频微波版块。

网友:
    有时候做HFSS仿真,发现本来很平滑的S参数(隔离度)有莫名其妙的尖峰,原来以为是仿真精度设置有问题,这下子找到原因了。
    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
    版主逻辑推理一套一套的。支持!!!!!!!!!

网友:
    看了版主对射频微波和仿真的深入了解,以后要常驻这个论坛了。

楼主(2020-11-24):
    浮个贴子上来,透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