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认识差模电压和共模电压

楼主(2018-12-28):
    深刻认识差模电压和共模电压

    就像初中时平面坐标需要用x,y两个数表示,而到了高中或大学就只要用一个“数”v,但这个v是由x,y两个数构成的“向量”……

    而共模、差模正是“输入信号”整体的属性,差分输入可以表示为
    vi=(vi+,vi-)
也可以表示为
vi=(vic,vid)

    c表示共模,d表示差模。两种描述是完全等价的。只不过换了一个认识角度,就像几何学里的坐标变换,同一个点在不同坐标系中的坐标值不同,但始终是同一个点。

网友:
    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问题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