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拷贝机的FPGA设计

楼主(2018-12-28):
数字拷贝机的FPGA设计

       光盘拷贝机通常由一台CD-ROM驱动器、数台CD-R或CD-RW刻录机和一个拷贝控制器组成。拷贝控制器首先从CD-ROM驱动器中读出源盘数据,然后将数据流分多路传输到各个刻录机,控制所有的刻录机同步刻录CD-R光盘。目前市场上的光盘拷贝机主要有联机拷贝机、脱机拷贝机和自动拷贝机三种类型。

  (1)联机拷贝机

  联机光盘拷贝机由一台通用PC机和一个装有SCSI接口刻录机的塔式机箱组成,塔箱与PC机之间用SCSI电缆相连。联机拷贝机使用PC机作为光盘拷贝机控制器,并利用专门的CD-R拷贝软件将刻录数据通过SCSI母线传输给各个刻录机。由于联机拷贝机采用软件进行数据分配和多路传输,所以数据传输速度较低。为了避免产生缓存器欠载运行(Buffer Underrun)错误,一般将SCSI接口上连接的刻录机数量限制在4台以内。

  (2)脱机拷贝机

  脱机拷贝机是所有CD-R光盘拷贝机中使用最简单的一种,也是使用最多的一种。脱机拷贝机使用专用的硬件控制器进行源盘读取和多路数据传输。因此数据传输的速度很快,不易产生缓存器欠载运行错误,复制CD-R光盘的成功率高于联机拷贝机。

  (3)自动拷贝机

  自动拷贝机是在脱机拷贝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套机械手装置,用机械手自动将CD-R空盘放入刻录机。完成拷贝后,机械手将已刻录的CD-R光盘从刻录机中取出,再放入新的CD-R空盘。有些自动拷贝机带有光盘打印机,可直接在CD-R光盘背面打印用户设计的盘标。

  本设计应用Xilinx(R) SpartanTM-3 FPGA、CoolRunnerTM II cpld和微处理器来开发ATA/IDE接口之间用于数据存储的脱机数字拷贝机

网友:
看看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