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45度放置的器件表层如何出线?

楼主(2018-12-28):
大神们,45度放置的器件表层如何出线?

网友:
可以垂直于焊盘出线,或正常0度,45度都可以,一般没有太严格的要求

网友:
    45°比较规范啊,顺便问个非常规的,30°放置的器件各位都怎么出线

网友:
    器件放置的角度不影响你选择多少度的走线哈,任意角度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当然一般垂直于焊盘是比较好的方式,在编辑设置中可以对你的出线角度进行设置。

网友:
    可以使用Smart Utilities –>Routing->Draw Tr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