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应用之平行走线的检查方法

楼主(2018-12-28):
mentor应用之平行走线的检查方法

1. Define Parallelism Rules
打开CES,点击Edit---Parallelism Rules---Define Parallelism Rules,或直接点击图标 ,如下图所示

Edge/Edge:Trace边沿到边沿的间距
Max Parallelism Len:最大允许的平行长度设置

2. Assign Parallelism Rules
打开CES,点击Edit---Parallelism Rules--- Assign Parallelism Rules,或点击图标 ,如下图所示
检查规则可选择Class to ClassNet to Net进行检查,如果不是特别有针对性的检查,则建议此处设置All Classes或者All Nets检查,通过Parallelism rule选择第一步中设置的平行检查规则。
3. Noise Rules
可通过下图中两种方式打开Noise Rules,并进行相关设置。
Noise Rule:串扰规则创建,可通过右键点击New创建
Noise Type:选择检查方式,有Class to ClassNet to Net选择
Constraint Class Or Electrical Net NameVictim被平行对象选择,Aggressor平行对象选择
Parallelism Rule:选择检查规则
2步和第3步设置达到的效果基本相同,个人觉得第3步操作更简单。

4. Check DRC
同步CES数据后,在PCB设计界面,点击 Review Hazards,点击 进行DRC刷新,然后点击online-Parallelism,如图所示

Violations:违反规则的对象
Net Name:违反规则的网络名称
Rule Name:所遵循的平行检查规则名称
Aggressor Nets:平行于Net Name的网络数目
Worst NetAggressor Nets包含的网络中平行长度值最大的值
Worst Segment:与Worst Net一致
Net Class:违反规则对象的网络分类
Constraint Class:违反规则对象所在的分组

Description:具体描述
Eelectrical Victim:受害的电气网络,可以理解为被平行的电气网络
Eelectrical Aggressor:侵犯的电气网络,可以理解为与Eelectrical Victim平行的电气网络
Physical Aggressor:与Eelectrical Victim平行的物理网络
Rule Length:平行检查规则设置的长度
Length:平行的总长度
Excess:平行超过Rule length的长度,即为:Excess =Length-Rule length
Rule Spacing:平行检查规则设置的间距值
Spacing:平行重叠的间距,可以理解为两个相互平行的网络布线重叠的宽度
Layer:平行对象的Layer
Constraint Class:违反规则对象所在的分组

因为以上每个检查的类别都可以进行排序,点击Violations并按住Shift键将所有DRC都在Description中显示出来,然后点击Layer进行排序,呈现出如下的检查效果:

这样可以在PCB中打开相邻层进行快速定位检查,不至于来回切换层面,并且高亮的目标通常不是整段网络,而是平行的部分是高亮的,更方便我们进行修改。但要注意的是如果对应打开相关检查界面,修改过程中就会进行实时刷新,对于修改速度有一定的影响,不过相比人工的检查要准确全面的多。

网友:
    用hyperlynx跑一下串扰更直接

网友:
    总结的真好!

网友:
    相邻层走线和检查对于layout工程师来说还是比较费时的,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貌似mentor这么多功能,都没用过,惭愧呀。

网友(2019-07-18):
    mentor这么多功能,都没用过,惭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