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Ⅲ系列EP3C25E最小系统原理图(已经实际验证)

楼主(2018-12-28):
  公司之前一直使用的是Cyclone Ⅰ系列FPGA,因项目需要我这次升级选用了Cyclone Ⅲ系列的一款FPGA EP3C25E144I7,两款不同系列FPGA在使用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总结了一下使用EP3C25E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避免踩坑。原理图在附件中贴出来。   1.内核电压使用1.2V;4路PLL数字电压使用1.2V;4路PLL模拟电压使用2.5V,最好加磁珠和电容滤波;8个BANK可以单独设置不同的IO口电压,本设计中均使用3.3V。

   2.本设计中FPGA采用的是AS配置模式,配置芯片选用的是EPCS4.尤其注意一点的是使用AS配置模式时,MSEL1引脚一定要拉高,MSEL0和MSEL1拉低。
   3.EP3C25E器件的正下方有一正方形接地焊盘,要确保此焊盘焊接的可靠性。但从官网封装库下载的封装这块焊盘上的过孔太小,本人在使用官网封装时吃过亏,切记将焊盘上的过孔改大,这样焊接时才能确保焊锡能够流过去。

EPSC25E

网友A:
    官网都是按照先进工艺给的,常规工厂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都是按照先进工艺给的,常规工厂搞不定

    原来如此,做回来的板子过孔都被绿油盖住了,用刻刀刮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