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驱动电路分析问题

楼主(2018-12-29):
如图,是常用的三极管高端驱动电路。在实际运用中,很容易忽略掉R18这个电阻,直接短接。没有R18(短接时)当负载电流很大时很容容易造成Q7冒烟烧毁。加R18就不会。造成Q7烧毁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如下图的仿真所示,实际上Q6导通后,Q6基极电压大约就在12-0.7=11.3V左右.如果没有R18这个电阻,相当于在Q7导通后,CE级电压为11.3V,而导通后的Q7的CE之间电阻很小,电流很大,进而烧毁三极管了

楼主:
    如上图,在没有电阻R18后,电流的方向不是应该像I1那样经过 射级——>集电极——>负载——>地。怎么会像I2这么流向呢?

    三极管是电流放大呀,Q6Vbe钳位,Q7也导通,这边肯定有大电流,负载端再Q7烧之前瞬间也有的当然。
    I2 一路都沒有限流電阻啊~>_<!!!

网友:
    去掉R16,Q6基级直接接地,楼主觉得管子会不会烧?

楼主:
    可能是我对三极管掌握的还不够透彻吧,不过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忽略的。

网友:
    我们公司就很好加下面那个电阻 看来要注意一下

网友:
    我想问一下的是,没有R18,Q6难道就不会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对三极管掌握的还不够透彻吧,不过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忽略的。

真正全职做原理图设计的人,99%的时候不会忘记这个电阻,我猜的。

网友:
三极管是靠电流驱动的,与MOS管不同。三极管做开关用时,基极的电流应该大到能让三极管饱和。饱和后再增大基极电流就是浪费电,需要借助电阻为基极限流。R17的电阻也不用这么小,浪费电。R16、R17、R18不需要用精密电阻。

原来是版主,难怪说话这么好听

网友:
    Q7导通的时候整个通路上没有限流电阻

网友:
    R18是Q7的限流电阻。不然导通的时候Q7对GND导通,大电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对三极管掌握的还不够透彻吧,不过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忽略的。

硬件就是要细心,考虑全面。你也不要想当然的认为别人都会忘记加这电阻,做好自己就行。有些人不用这电阻,也会加个0R在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的仿真所示,实际上Q6导通后,Q6基极电压大约就在12-0.7=11.3V左右.如果没有R18这个电阻,相当于在Q7 ...

    仿真用得很溜,我也得下一个学习下。上次问你要过软件了

网友:
    这个像是一个电源输入的inrush control电路,但是右边又少了个电容, 我们可以用功率的方法来看这个问题, 上面的Q6导通后, BE相当于一个PN节正向导通,所以此时Q7的CE的电压=12-0.7=11.3V, 那么此时R18太小的那么 根据P=U*2/R, Q7消耗的功耗太大了。

其实我也怀疑此时Q6是不是也容易烧毁, 因为Q7消耗的电流都来自它的BE, 不死也容易负伤啊。

网友:
Joen0_0,见笑了,可能我的话有点生硬了,发点干货补偿一下。10多年前同事告诉我的三极管做开关时经验参数: 基极电流=1/10 * 集电极电流,即Ib=1/10*Ic。楼主两个三极管都是做开关的,粗略计算如下:
如果RL=100欧,则Ic=(12-0.1)/100A,Ib=1/10*Ic=(12-0.1)/1000A,R18=(12-0.7)/Ib=949欧,取910~1K欧的电阻。
R17的计算方法类似。更正一下:上次看图不仔细,原来是12V供电,图中R17的电阻值差不多,不存在偏小的问题。
以上为经验参数,我用着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大家要是用着有什么问题,可以分享出来。

网友:
I/O置高后,Q7导通,这样Q6基极被拉低到很低,从12V_IN>Q6发射极>Q6基极>q7>Gnd,根本毫无限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上图,在没有电阻R18后,电流的方向不是应该像I1那样经过 射级——>集电极——>负载——>地。怎么会像I ...

pnp管电流方向就是发射极-到集电极和基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