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连接线信号与电源同时过行不行

楼主(2018-12-29):
    是这样的,现在板子上的PCIE三组差分线原本是使用的金手指的方式与母板对接,但是客户要求使用连接紧固的方式,排除掉金手指插入的方式。所以我想使用两个SATA座子走信号、1个4pin插座过电源来替代金手指的方式。现在板子尺寸要求高,想把这个4pin的座子省掉,只用2个SATA座子代替。也就是1个座子走2对差分线,另一个座子走1对差分线和电源(3.3V 1-2A)。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既走信号又走电源的座子与连接线,会不会对信号造成影响?有高手给个建议吗,或者可以考虑换个其它更好的座子?

网友A:
    不会有干扰的问题。但是需要查一下SATA线的载流能力和压降,看1-2A行不。那个线是设计通过至多几十毫安信号电流的,可能很细,并联起来用也不见得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有干扰的问题。但是需要查一下SATA线的载流能力和压降,看1-2A行不。那个线是设计通过至多几十毫安信号 ...

    嗯 现在问题就在于这个信号线能过多大电流无从得知。

网友A:
    SATA 机内线良莠不齐,不同厂家粗的有#26,细的有用#30. 并联起来相当于#23到#27. (截面加倍,线号减3)一定要这样用的话,建议按照最不利情况设计,用实验电源加3A电流持续长时间,看有无状况发生(温升、局部过热损坏等),测量3A条件下导线压降看能否满足要求。如果3A实验能通过,1A降额应用应无明显可靠性问题。建议买多个不同牌子、价钱、长度的线做这个实验,比较具有说服力,自己也可心中有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TA 机内线良莠不齐,不同厂家粗的有#26,细的有用#30. 并联起来相当于#23到#27. (截面加倍,线号减3)一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