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8-12-29):
电源适配器工作原理

电源适配器,其英文名是Power adapter,是小型便携式电子设备及电子电器的供电电源变换设备,一般由外壳、电源变压器和整流电路组成,按其输出类型可分为交流输出型和直流输出型;按连接方式可分为插墙式和桌面式。广泛配套于电话子母机、游戏机、语言复读机、随身听、笔记本计算机、蜂窝电话等设备中。
目录
1 定义
2 分类
3 工作原理
4 常见故障排除
定义编辑
电源适配器,其英文名是Power adapter,是主要用于小型电子设备及电子电器的供电电源变换设备,一般由外壳、电源变压器和整流电路组成。
分类编辑
根据连接方式分类:可分为桌面式及插墙式;
根据输出电流类型分类:可分为交流输出型和直流输出型。
广泛配套于笔记本计算机、手提电话、家用IT设备等设备中。
工作原理编辑
现实中我们接触到的电源适配器多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是指通过现代电子技术,控制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电源适配器的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IC和MOSFET构成,好处:转换效率高,体积小,可以在宽电压范围内工作。不足:发生故障时检修难度较大,对电源电路干扰较大。
常见故障排除编辑
一、线路故障
线路故障,包括电源线损坏不通电、接触口氧化接触不良等情况。重点检查输入线、输出线是否通电。
若是线路故障,可通过更换电源线等方式解决。
二、输出电压过低
以下为引起输出电压低的主要原因:
1 开关电源负载短路故障(尤其是 DC/DC 变换器短路或性能不良等) ,此时,首先断开开关电源电路的所有负载,检查是开关电源电路故障还是负载电路有故障。如果断开负载电路而电压输出正常,说明是负载过重;或仍不正常说明开关电源电路有故障。
2 输出电压端滤波电容或整流二极管失效等,可以通过替换法进行判断。
3 开关管的性能下降,导致开关管无法正常导通,使电源的内阻增加,负载能力下降。
4 开关变压器不良,不仅造成输出电压下降,同时造成开关管激励不足从而损坏开关管
5 300V 滤波电容不良,造成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一接负载输出电压便会下降。
三、输出电压过高
输出电压过高一般来自于稳压取样和稳压控制电路。在直流输出、取样电阻、误差取样放大器如 TL431、光耦、电源控制芯片等电路共同构成的闭合控制环路,其中任何一个零件出现问题都会造成输出电压升高。
四、保险管正常,无输出电压
保险管正常,无输出电压表明开关电源未工作或进入了保护状态。第一步要检查电源控制芯片的启动脚的启动电压的数值, 若无启动电压或者启动电压过低, 则检查启动脚外接的元件及启动电阻是否漏电。
若电源控制芯片正常,可经上述监测迅速查到故障所在。若有启动电压,则测量控制芯片的输出端在开机瞬间是否存在高、低电平的跳变,如若无跳变,说明控制芯片损坏、 外围振荡电路元件损坏或保护电路存在故障,通过替换控制芯片、检查外围元件,逐一进行检查;若在跳变,多数情况为为开关管不良或损坏。
五、保险烧坏或炸掉
主要检查整流桥、各二极管、开关管以及300伏上的大滤波电容等部位。导致保险烧、发黑,也可能是抗干扰电路出问题引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因开关管击穿导致保险烧,通常会烧坏电源控制芯片和电流检测电阻。热敏电阻也很容易和保险一起被烧坏。

网友:
总结的很到位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