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敷铜后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12-29):
    敷铜后双击敷铜区后会泛淡绿色,放大后是布满绿叉,找不到原因。。但是运行DRC检查,这现象就消失了。。。是版本不稳定导致的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呢?有没有大佬遇到过然后解决的。。我试了好多办法,都没有解决。。

网友A:
    切换到敷铜所在层,将鼠标放到敷铜上,左上角会显示冲突原因。
如果左上角没有显示,点击DXP->Preferences->PCB Editor->Board Insight Modes,将Violation Details打勾,左上角就会显示冲突内容了。
    双击泛绿,DRC后消失,是因为按快捷键T-D后弹出的对话框里的设置问题,该冲突只勾选了Online,没有勾选B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到敷铜所在层,将鼠标放到敷铜上,左上角会显示冲突原因。
    如果左上角没有显示,点击DXP->references ...

    谢谢大佬,给出的错误原因是loygon Not Repour After Edit(Top Layer-No Net)on Top Layer GND....
    翻译过来时是:在GND的顶层进行编辑(顶层-无网)后,用户不能回复
    有点不能理解。。

网友A:
    翻译过来应该是这样的:经过编辑后的这个铺铜没有重新铺铜,即,它显示的外观还是编辑前的外观。
可以通过菜单Tools->Polygon Pours里面的repour相关指令进行重新灌铜。
    也可以,点击DXP->Preferences->PCB Editor->General,把里面的Repour Polygons After Modification打勾,那么每次编辑完会自动重新灌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译过来应该是这样的:经过编辑后的这个铺铜没有重新铺铜,即,它显示的外观还是编辑前的外观。
    可以通过 ...

哇,谢谢谢谢,在你的指导下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