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楼主(2018-12-30):
步进电机

从步进电机的转动原理可以得出,要使步进电机正常运行,必须按规律控制步进电机的每一相绕组得电。步进驱动器接收外部的信号是方向信号(DIR)和脉冲信号(CP)。另外步进电机在停止时,通常有一相得电,电机的转子被锁住,所以当需要转子松开时,可以使用脱机信号(FREE)。

环形分配器:接收脉冲信号(CP)、方向信号(DIR)、脱机信号(FREE)

主要功能是接收来的脉冲信号进行分配,去控制功率放大器相应的晶体管导通,步进电机的线圈得电。
方向信号主要控制AB通电的相序,A-B顺时针,B-A逆时针
脱机信号,当步进电机停止时,AB线圈有一相得电,得电的功能使转子锁住,使转子不能动,需要收去拨动转子的时候,需要给脱机信号,使AB相绕组完全断电,转子处于自由转动状态

细分:为了提高步进电动机的精度,现在的步进驱动器都有细分的功能。所谓细分,就是通过驱动器中电路的方法把步距角减小。
比如把步进驱动器设置为5细分,假设原来步距角1.8°,那么设为5细分后,步距角就是0.36°。也就是说原来一步可以走完的,设置成细分后需要走5步。
设置细分时要注意的事项:
1.一般的情况下,细分数不能设置的过大,因为在控制脉冲频率不变的情况下,细分越大,电机的转速越慢,而且电机的输出力矩减小。
2.驱动步进电机的脉冲频率不能太高,一般不超过2KHz,否则电机输出的力矩迅速减小。
步进驱动脉冲的频率(横坐标)和输出转矩的关系

静态电流半流:静态电流是电机处于停止状态(不断电),一相绕组通电,通过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一半。
静态电流全流:静态电流是电机处于停止状态(不断电),一相绕组通电,通过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全部。

网友:
细分数不能设置的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