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W互补功率放大器电路图

楼主(2018-12-30):
100W互补功率放大器电路图
偶然在自己的硬盘上发现这个图片,原来与自己用的功放是同样的电路,现在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这个电路为对称结构,要求晶体管进行放大倍数的匹配以外,没有复杂的调试过程。
这个电路要求音源输出端必须要有隔离电容,否则可能会出现短路。改进的办法很简单,在输入级加一个隔离电容就可以了,10微法50V的电解电容适用。
电路中的电容要求耐压至少为50V

网友:
一般音源输出端都会串联电容吧。
因为:这个功放的直流放大倍数为1倍。
所以:如果音源输出端没有输出电容,且音源输出端出现直流电压,就会在功放输出端也出现同样大的直流,很容易烧喇叭。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全对称OCL放大器,以前做得多。最好加上温度负反馈电路、输出直流扬声器保护电路,毕竟音箱比放大器要贵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