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2快捷键设置问题

楼主(2018-12-29):
ENV这个设置,但软件 不起作用,不知那里的问题,补丁是49号的,之前 可以用的!

alias ~AQ "enved"           #User peRFerences editor
alias ~AD "prmed"           #Design parameter editor
alias ~AS "status"         #status
alias ~AC "color192"

网友:
我也需要这个问题,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注意大小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大小写

    大佬,要怎样改,小写也没用哦!!

网友A:
    输入快捷键以后,命令栏会有出错提示,根据提示信息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快捷键以后,命令栏会有出错提示,根据提示信息修改一下。

    我ctrl+alt +D   就打开了菜单栏的  display   ,命令栏没有提示什么

网友A:
    那说明ctrl+alt变成了alt,跟alt+D的效果是一样的了,可能是被什么软件改了这两个按键的组合
    你可以把快捷键定义中的A去掉,这样直接按ctrl+D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ctrl+alt变成了alt,跟alt+D的效果是一样的了,可能是被什么软件改了这两个按键的组合
    你可以把快捷 ...

有那个地方可以换回来吗, ctarl+d有用了

网友:
    朋友,update to the latest 17.2 s050 which will fix this issue

楼主:
    那里有50补丁下载

网友:
    看看是不是输入法设置的问题,或者回忆一下在此之前是不是装了什么软件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