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重要环节之布局

楼主(2019-01-01):
电源设计重要环节之布局

在成功的电源设计中,电源布局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在如何做到这一点方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理由。事实是,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案都是殊途同归;如果设计不是真的一团糟,多数电源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通用性规则,例如:
不要在快速切换信号中运行敏感信号。换言之,不要在开关节点下运行反馈跟踪。

确保功率载荷跟踪和接地层大小足以支持当前的电流。

尽量保持至少一个连续的接地层。

使用足够的通孔(通常以每个通孔1A开始),将接地层相连。

除了这些基本的布局规则,我通常首先会识别开关回路,然后确定哪些回路具有高频开关电流。图1所示为针对降压电源(原理图和布局)的简化功率级的一个示例。

图1:降压电源原理图和布局

降压电源中存在两种状态(假定连续传导模式):控制开关(Q1)接通时和控制开关断开时。当控制开关接通时,电流从输入流至电感器。当控制开关断开时,电流继续在电感器流动并流经二极管(D1)。电流连续输出。

但是存在输入脉冲电流,这是您在布局中需要关注的部分。在图1中,此回路被标记为“高频回路”,并以蓝色显示。您布局的首要目标是将Q1、D1和输入电容与最短、最低电感回路连接。该回路越小,开关产生的噪声便越低。如果忽略这一点,电源将不能有效工作。

识别开关回路的规程适用于所有的电源拓扑结构。规程的各个步骤分别是:

在接通状态确定电流通路。

在断开状态确定电流通路。

找到连续电流的位置。

找到断续电流的位置。

尽量减少断续电流环路。

此列表中列出了给定功率级配置的关键回路:

降压——输入电容回路。

升压——输出电容回路。

反相降压 - 升压——输入和输出电容回路。

反激——输入和输出电容回路。

Fly-Buck™——输入电容回路。

SEPIC——输出电容回路。

Zeta——输入电容回路。

正激、半桥、全桥——输入电容循环。

电源布局正如一种艺术形式一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而且很多时候也会起效。需要确保的一点是,在您确定功率级的零件位置时,首先确定高频开关回路;这样您便可为自己节约时间、免除烦恼。

网友:
总结的真到位 手动点赞

网友:
看完很受教

网友:
    虽然写了那么多并没有完全理解,但是从你的图中就基本了解LAYOUT是怎么设计这种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