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在应用编程技术研究

楼主(2019-01-02):
FPGA的在应用编程技术研究

引 言

FPGA中实现在应用编程(I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IAP)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电路板上加外电路。例如用mcucpld来接收配置数据,在被动串行(PS)模式下由外电路编程FPGA或是编程Flash器件(包括EPCS和Flash),然后控制FPGA的配置复位引脚来复位整个FPGA,最后FPGA采用主串方式进行自我配置。另一种是,通过FPGA中的Nios CPU或是专用IP来接收编程数据,并编程Flash芯片,然后通过外部简单电路将FPGA复位启动,以主动串行(AS)模式进行配置。

为了减小电路板面积,节约成本,提高可靠性,本设计采用第二种方法。本设计的要求是:硬件电路须配置为主动串行模式,即选择MSEL[1:O]为l:O;具备EPCS,或同时具备EPCS和Flash;具有与PC机通信的功能。FPGA接收更新数据,并将其存入Flash器件,然后复位Nios或FPGA对软硬件进行更新。

网友:
正好有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