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cline to shape的skill,帮忙分享一个。谢谢。

楼主(2019-01-02):
有没有cline to shape的skill,帮忙分享一个。谢谢。
我在论坛上找到的,运行命令后,会出现:
W- *WARNING* (axlDBCreateOpenShape): Invalid database id argument - dbid:removed

网友A:
    Allegro自带了这个功能,启动时打开Toolbox选项,Edit->Cross Copy功能就能实现了。

网友:
    看一下,学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llegro自带了这个功能,启动时打开Toolbox选项,Edit->Cross Copy功能就能实现了。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请问16.6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A:
    从16.6开始就有了

网友:
    corss copy确实很好用,还可以直接将pad copy成shape,对于挖空来说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16.6有这个功能吗

新版本有,我用的17.2

网友:
    新版的功能学习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allegro productivity toolbox

    請問是在哪裡呢? 我的沒瞧見

网友E:
    16.6版本 shape栏有个compose shape 选中后,在optins 选项栏中 设置好你要的shape图层属性。在finds中只勾选lines然后框选你的闭合线框就会生成你设定的shape。注意线框一定要闭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6.6版本 shape栏有个compose shape 选中后,在optins 选项栏中 设置好你要的shape图层属性。在finds中只勾 ...

    这个15.X版本就已经有了的。不过还是感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16.6开始就有了

    我哪儿都找不到toolbox,请问在哪里可以打开?麻烦告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16.6开始就有了

    是不是需要再打个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不全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重新装吗?

网友:
    用完整的license替换

网友F(2022-02-18):
    16.x及之前的版本需要把出现的两个“?undo t"删掉。

    1. ;###############################################################################
    2. ;                                                                              #

    3. ;                      Command: cline2shape                                    #
    4. ;                   Skill File: cline2shape.il                                 #
    5. ;               How To Execute: Command> cline2shape                           #
    6. ;                                                                              #
    7. ;  DISCLAIMER:                                                                 #

    8. ;       The user of this command assumes all responsibility and does not       #

    9. ;       hold Cadence Design Systems nor the author of this code for any        #
    10. ;       unwarranted results or problems due to the use of this code.           #
    11. ;                                                                              #
    12. ;       This is non-supported code and the user may modify it as needed.       #
    13. ;                                                                              #
    14. ;###############################################################################
    15.
    16. ; demostrates
    17. ;        1) style for an interactive command

    18. ;        2) use of the database tranasction APIs
    19. ;        3) two styles of undo/redo support
    20. ; Added undo support

    21.
    22. ;  Know Bug: Sometimes the program will not convert all cline segments but it
    23. ;            will DELETE all segments.  Use at your OWN discretion!

    24. ;            Select Cancel or Undo before exiting the command to restore

    25. ;            to original Clines.

    26.
    27.
    28.

    29.
    30. axlCmdRegister("cline2shape" 'LCB_cline_to_shape ?cmdType "interactive"

    31. ?doneCmd 'LCB_Done ?cancelCmd 'LCB_Cancel ?undo t)
    32. axlCmdRegister("cline2shape2" 'LCB_cline_to_shape2 ?cmdType "interactive"

    33. ?doneCmd 'LCB_Done ?cancelCmd 'LCB_Cancel ?undo t)
    34.
    35. ;;;;;;;;;;;;;;;;;;;;;;;;;;;;;;;;;;;;;;;;;;;;;;;;;;;;;;;;;;;;;;;;;;;;;;;;;;;;;;;;

    36. ; This shows undo where all of the conversions that this user does while
    37. ; in the command a undone as a single operation.

    38. ;        To convert an existing command to support undo this method is
    39. ;        typically easier.

    40.
    41. procedure(LCB_cline_to_shape()

    42. let( (lclines layer polydbid )

    43.
    44.   LCB_Setup()

    45.
    46.   ; cannot have a global transaction if we want undo to roll back each operation
    47.   LCB_mark = axlDBTransactionStart()
    48.
    49.   LCBnotDone = t
    50.   while( LCBnotDone
    51.       lclines = axlGetSelSet(axlSelect(?prompt "Select Clines to convert to a shape."))
    52.
    53.       foreach( clinedbid lclines
    54.             layer = clinedbid->layer

    55.             polydbid = axlPolyFromDB(clinedbid ?endCapType "ROUND")

    56.
    57.             axlDeleteObject(clinedbid)

    58.
    59.             unless( axlDBCreateShape(car(polydbid) t layer)
    60.                 axlUIWPrint(nil "ERROR: Failed to create Shape from Cline.")
    61.             )
    62.             when( cadr(polydbid)
    63.                 axlDBCreateShape(cadr(polydbid) t layer)
    64.             )
    65.      )
    66.
    67.      ; marks are only required if undo is using rolling back all database changes

    68.      ; when command is active. When undoing each conversion this is not needed

    69.      ; nor is Oops functional.
    70.      when(LCB_mark axlDBTransactionMark(LCB_mark))
    71.   )
    72.   ;LCB_Done() ; just in case
    73. ))
    74.
    75. ;;;;;;;;;;;;;;;;;;;;;;;;;;;;;;;;;;;;;;;;;;;;;;;;;;;;;;;;;;;;;;;;;;;;;;;;;;;;;;;;

    76. ; This shows undo where each conversion is supported as seperate undo operation
    77. ; in the command a undone as a single operation.

    78. ;        To convert an existing command to support undo this method is
    79. ;        typically easier.
    80.
    81. procedure(LCB_cline_to_shape2()
    82. let( (lclines layer polydbid doMark )

    83.
    84.   LCB_Setup()

    85.
    86.   ; cannot have a global transaction if we want undo to roll back each operation

    87.
    88.   LCBnotDone = t

    89.   doMark = 'undoMark
    90.
    91.   while(LCBnotDone
    92.       lclines = axlGetSelSet(axlSelect(?prompt "Select Clines to convert to a shape."))

    93.
    94.       ; need to do a start/commit for each operation if we want undo to
    95.       ; rollback each change. This mostly disables Oops

    96.       ;          don't want to start a transaction unless we have work to do or it will

    97.       ;   do a unneeded undoMark.
    98.       when(lclines
    99.           LCB_mark = axlDBTransactionStart(doMark)

    100.       )

    101.
    102.       foreach( clinedbid lclines
    103.             layer = clinedbid->layer

    104.             polydbid = axlPolyFromDB(clinedbid ?endCapType "ROUND")

    105.
    106.             axlDeleteObject(clinedbid)

    107.
    108.             unless( axlDBCreateShape(car(polydbid) t layer)
    109.                 axlUIWPrint(nil "ERROR: Failed to create Shape from Cline.")
    110.             )

    111.             when( cadr(polydbid)
    112.                 axlDBCreateShape(cadr(polydbid) t layer)

    113.             )
    114.      )
    115.
    116.      ; marks are only required if undo is using rolling back all database changes
    117.      ; when command is active. When undoing each conversion this is not needed
    118.      ; nor is Oops functional.
    119.      when(LCB_mark axlDBTransactionCommit(LCB_mark))

    120.      LCB_mark = nil
    121.   )

    122.   LCB_Done() ; just in case
    123. ))

    124.

    125.
    126. ;;;;;;;;;;;;;;;;;;;;;;;;;;;;;;;;;;;;;;;;;;;;;;;;;;;;;;;;;;;;;;;;;;;;;;;;;;;;;;;;
    127. ;; support APIs
    128.
    129. procedure(LCB_Setup()

    130. let( (popup)

    131.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clines")

    132.                   ?onButtons list("noall" "clines"))
    133.
    134.   popup = axlUIPopupDefine( nil (list

    135.     (list "Done" 'LCB_Done)

    136.     (list "Oop" 'LCB_Oops)
    137.     (list "Cancel" 'LCB_Cancel)
    138.      ))
    139.
    140.   ; Snapping is not required by this command but this shows the ability
    141.   ; to add the snap sub-menu to the Right Mouse Popup menu

    142.   axlSnapEnableAtRMB()

    143.
    144.   axlUIPopupSet(popup)

    145.   LCB_mark = nil

    146. ))
    147.
    148. procedure(LCB_Oops()

    149.   when(LCB_mark

    150.     if(! axlDBTransactionOops(LCB_mark) then
    151.       axlUIWPrint(nil "-- Nothing Left To oops. --")

    152.     else
    153.       axlUIWPrint(nil "-- Replacing Clines. --")
    154.     )
    155.   )
    156.   axlClearSelSet()
    157. )
    158.
    159. procedure(LCB_Cancel()
    160.   axlUIWPrint(nil "** Cancelled Program. **")
    161.   when( LCB_mark axlDBTransactionRollback(LCB_mark))
    162.   ;LCB_mark = nil
    163.   LCBnotDone = nil

    164.   axlClearSelSet()
    165.   axlCancelEnterFun()

    166. )
    167.
    168.
    169. procedure(LCB_Done()
    170.   when( LCB_mark axlDBTransactionCommit(LCB_mark))
    171.   ;LCB_mark = nil

    172.   LCBnotDone = nil

    173.   axlFinishEnterFun()
    174. )

网友(2023-06-05):
引用 网友F:
16.x及之前的版本需要把出现的两个“?undo t"删掉。

    删掉也不行,还是报错E- *Error* axlDBTransactionStart: too many arguments (0 expected, 1 given) - (undo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