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功率放大器设计报告(毕业论文)

楼主(2019-01-02):
音频功率放大器设计报告(毕业论文)

音频功率放大器具体要求:

功率5W 到10W。

电源电压20V 以下。

最后一级功率放大级必须采用三极管电路,中间级可以采用运放等集成电路。(可选功能)加分频器,输出高频低频两路信号(用于接高音喇叭和低音喇叭)。

最后要算出功耗、输出功率和频率响应曲线。

根据设计要求,完成对音频功率放大器的设计。

进一步加强对模拟电子技术知识的理解和对protel 软件的应用。

了解集成功率放大器内部电路工作原理,掌握其外围电路的设计与主要性能参数的测试方法。

学习音频功率放大器的设计方法与小型电子线路系统的安装调试方法。

音频功率放大器的作用是将声音源输入的信号进行放大,然后输出驱动扬声器。声 音源的种类有很多种,故输出信号的电压差别很大,从零点几毫伏到几百毫伏。一般动 率放大器的输入灵敏度是一定的,这些不同的声音源信号如果直接输入到功率放大器的 话,对于输入信号过低的,功率放大器功率输出不足,不能充分发挥功放的作用;加入 输入信号的幅值过大,功率放大器的输出信号将严重过载失真。这样就失去了音频放大 的意义了,所以一个实用音频功率放大系统必须设置前置放大器,以便使放大器适应不 同的输入信号,或放大,或衰减,或进行阻抗变换,使其与功率放大器的输入灵敏度相 匹配。最后音频放大器由前置放大器和音调控制电路和功率放大器三部分组成。

网友:
当年毕设的时候我做的跟这个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