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管脚对拓扑

楼主(2019-01-02):
各位好,我有CPU 和 DDRA DDRB,地址线采用T型拓扑,地址线的分支的管脚对总是不是我希望的拓扑(CPU--DDRA,DDRA-DDRB),如何设置成CPU--DDRA CPU--DDRB。或者有哪些方法校验分支的长度??

网友A:
添加虚拟过孔  以虚拟孔为中心走线  选管脚对设计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虚拟过孔  以虚拟孔为中心走线  选管脚对设计等长

但是
拓扑的管脚对不对,想要 CPU-VP1   DDRA-VP1   DDRB-VP1管脚对,但实际管脚对是如CPU-VP1  CPU- DDRA  DDRA-DDRB等乱的

网友B:
管教对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教对设置不对

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