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ORCAD中的这两个是什么?页面属性设置里面。

楼主(2019-01-02):
orcad中的这两个是什么?页面属性设置里面。

网友A:
这是设置原理图页面格点间距大小的,一个是水平间距,一个是垂直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设置原理图页面格点间距大小的,一个是水平间距,一个是垂直间距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