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设置route keepin后如何更新铜皮

楼主(2019-01-03):
如图,重新设置route keepin后(比如增加内缩退铜)想更新铜皮,动态的还好办,全部删除,再create一次好了,但是静态铜皮有,重新create会造成void区域丢失,有得重新手动绘制void区域,怎么办?

网友A:
    选择铜皮,右击。上面有的。直接可以扩大或缩小你设置的参数。。

网友:
    Z-Copy一个内缩的静态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铜皮,右击。上面有的。直接可以扩大或缩小你设置的参数。。

    静态铜皮和动态铜皮都没有类似选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静态铜皮和动态铜皮都没有类似选项啊?

切换  shape edit

网友:
    shape edit模式,右键,expand/contract

网友B:
Z-Copy一个内缩的静态铜皮,记得勾Void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Z-Copy一个内缩的静态铜皮,记得勾Voids

    请教一下,这个勾选有什么用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这个勾选有什么用处呢

勾选了就可以 保留你复制铜箔的V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