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科普之电子管的选用

楼主(2019-01-03):
    元器件科普之电子管的选用

    电子管,是一种最早期的电信号放大器件。被封闭在玻璃容器(一般为玻璃管)中的阴极电子发射部分、控制栅极、加速栅极、阳极(屏极)引线被焊在管基上。利用电场对真空中的控制栅极注入电子调制信号,并在阳极获得对信号放大或反馈振荡后的不同参数信号数据。早期应用于电视机、收音机扩音机等电子产品中,近年来逐渐被半导体材料制作的放大器和集成电路取代,但目前在一些高保真的音响器材中,仍然使用低噪声、稳定系数高的电子管作为音频功率放大器件(香港人称使用电子管功率放大器为“胆机”)。

    电子管使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电子管非不得已不可在极限参数下使用,虽然极限参数状态下仍能保持工作正常,但电子管寿命会迅速缩短,应该在额定参数状况下使用电子管。
    使用旁热式电子管时,阴极和灯丝间的电位差不能超过规定的极限值,为此,常采用专用的灯丝变压器供电,为了消除漏电流不稳定的影响,在不妨碍电路工作的条件下,可在阴极和灯丝间接上一个约几欧的分路电阻。
    正确选择第一栅极电路电阻很重要,这个电阻应当尽量地小,对高跨导的电子管尤其是这样。通常,宜采用自给偏压,而不用固定偏压电路,对于高跨导(大于10毫安/伏)的电子管,可在阴极电路中接入一个较正常偏压所需阻值较大的电阻,但要注意,此时阴极电位较高,为了保证需要的栅极负偏压,必须供给栅极一比阴极电位低的正电压,使栅压对阴极为负值。
    使用屏蔽罩时,应保证管壳能靠空气的作用把热量传导出去,而且屏蔽罩表面的热反射要小(例如黑色的屏蔽罩)。当环境温度升高时,电子管的工作稳定性取决于管壳发热最大部位的温度,管壳的温度决定于电子管热辐射、热传导、对流及散热面积,以及电子管周围物体的温度,因此在设计电子装置时应考虑。
    装置中各元件的位置安排,应有利于电子管的散热。要控制电子管的管壳温度,各种电子管的玻璃壳允许温度是不相同的。例如,功率输出管在工作时的允许极限温度,原则上不就超过90℃。
    除了只有特殊结构的高可靠性电子管能在较高的加速度下工作以外,其它的收信放大管只能短时承受较小的震动,因此,在使用时要注意电子管的减震。
    使用小型管(姆指式)及其它无管基的电子管(但具有管针)时,要使用电子工业部规定的电子管管座。防止玻璃壳破裂或损坏。插拔电子管时,其方向应与管座平面垂直。插入电子管时,应防止管座插孔内接触簧片的正常位置受到损坏,避免利用管座的空脚作连接焊片使用。
    电子管各电极的损耗功率,不允许超过极限值。电子管应该在额定灯丝电压条件下使用。尽量避免采用灯丝串联电路,若避免不了时,灯丝的电流特性要相同,以防止各阴极的加热不均匀。
    电子管出厂前经过激活、老化和测试,出厂后不允许对电子管进行机械和电气状态的老化,但允许对其电气性能和参数时行检测。
    1.电子管各极的电压应严格按顺序进行接入即:灯丝-偏压-阳压-帘栅压-激励信号, 关机时按相反的顺序进行。电子管的灯丝特别是碳化钍钨灯丝是很脆弱的, 频繁的开关机对灯丝的影响是致命的, 灯丝的冷态、热态电阻值差异较大, 会产生一定的电磁引力, 大多数电子管都是在频繁开、关机时碰极。因此在给灯丝加电压最好是逐渐和分档加, 对延长管子的使用寿命是很有好处的 。
    2.灯丝电压应在额定值的允许误差范围内使用通常允许范围为5 %, 若能保持在±1%内对延长寿命是有利的。氧化物阴极电子管灯丝电压偏高时, 会加速氧化钡的分解而缩短阴极寿命;灯丝电压偏低时, 钡原子不能迅速地扩散到阴极表面, 会使阴极“中毒” 也就是电子管的发射能力不能再恢复。碳化钍钨灯丝阴极的电子管灯丝电压偏高时灯丝中的钍原子会很快蒸发掉, 缩短阴极寿命, 灯丝电压偏低时, 也会使阴极受正离子轰击而失效。实践证明使用直流灯丝电源的发射管, 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把灯丝正负极性变换一次, 以使整个阴极能够均匀损耗, 同时把灯丝输入端对地接的电解电容极性也随之改变, 有助于延长管子寿命。对于使用寿命已知的管子, 因阴极发射量不足而功率下降,可适当提高灯丝电压, 加大其灯丝电流来延长使用寿命 。
    3.贮存电子管的库房要求干燥无尘、防潮、防震、通风良好不得放有易挥发性腐蚀物品。室温在+5℃ ~ +35 ℃之间, 相对湿度不大于80%。电子管应垂直放置, 阳极向下,管上不得承受重量。贮存期一般不超过3 年, 以防真空度下降。长期存放的电子管, 内部会放出一些气体, 使管内真空度下降, 因此在使用时应老炼。将电子管加50 %灯丝电压保持10min~ 15min , 然后加额定灯丝电压保持30min , 然后加偏压, 再加50%额定阳极电压保持20min~ 30min , 再将阳极电压加到额定值。此老炼过程可延长管子的使用寿命。一般老炼可将电子管加上灯丝额定工作电压保持2h 以上,但此法不如上面灯丝、阳压分档加压老炼效果好。
    4.电子管安装前应检查外观不应有汽泡、油污、裂缝和任何机械性损伤, 金属件不得有锈蚀陶瓷上的污迹可用酒精擦除;金属件上的锈蚀先用沙纸擦除, 再用酒精擦净。检查绝缘电阻时应用万用表R×10K档检查即可, 用于1KW 以上的管子可用500VMΩ表检查,用于10KW 的大功率管子用1000VMΩ表检查。安装时要小心缓慢地进行, 避免受力振动而损坏, 要轴向垂直放置, 保持阳极的垂直同心度。各极与腔体簧片要接触良好, 否则易出现高压打火或管子工作不稳定 。
    5.工作当中发射管各极都要保持良好的通风和其他冷却温度过高会降低电子管的寿命, 甚至损坏, 对于风冷要注意风道畅通防尘;对于水冷系统、蒸发冷却要注意一定要采用软化水或蒸馏水, 水量要充足。不允许有堵塞、漏风、漏水、漏气现象。经常检查发射机工作状态, 不允许发射机出现高频打火、机器失谐、寄生振荡等现象, 尽量避免栅流过大, 短时间的栅流过大也可能损坏管子。
    电子管的选用:
    1.按用途合理选择电子管的类型
    电子管的种类繁多,功能各异。选用时,应根据应用的电路的具体要求(例如,是电压放大管还是功率放大管)来选择合适的类型及型号。在功率放大器中,电压放大管可选用*、6N8P、6N11.12AX7.6922、6DJ8等型号;电压驱动管可选用12AU7.12AT7、6SN7.6DJ6.6CG7.6NP8.ECC82.6N6等型号;功率输出管可选用KT88.EL34、300B、6650C等型号。
    2.根据电路要求选用电子管的主要参数
    电子管在使用时应严格遵照产品手册中规定的各极电压值(包括灯丝电压、屏极电压和帘栅极电压等)。选用哪种型号的电子管,还应根据应用电路的工作电压值、电流值等参数而定。所选电子管的各极电压值应与应用电路的工作电压值相同或相近,否则会缩短电子管的使用寿命。

网友:
    谢谢楼主 总结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