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问题

楼主(2019-01-03):
    请教各位都是怎么铺铜的。我目前都是在各个层铺一个完整的地平面,然后在进行扣铜。问题:1、先铺完整的铜皮在扣铜,这样好不好?
         2、扣铜到底扣哪些地方,感觉还是不是特别清楚,目前一般把多余的铜和长条(类天线)的铜皮扣掉。
    还请大神们多多指教。

网友A:
    整片的铺地的铜皮一般不用怎么抠掉,自动去死铜就好,除了特殊的地方比如天线、电感或网络变压器的正对着的地方要去掉地的铜皮,抠也看情况,如果有位置走线就多层铜都抠应该会减少干扰,如果走线比较密就抠表层。天线的地方要看哪个参考层,比如第一次天线参考第三层就抠掉正对应的第二层铜就好。反正要从实际出发,多点考虑一下周围的敏感信号线路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片的铺地的铜皮一般不用怎么抠掉,自动去死铜就好,除了特殊的地方比如天线、电感或网络变压器的正对着的 ...

谢谢您的回答,扣成如下样子。一般把死铜和孤岛铜皮和天线去掉吧。正常情况下能想到就这么多了。

网友:
    禁布区提前画好,后面去补容易遗忘,最后铺好了就把天线和死铜去了就差不多了

网友:
    建议 铺铜到pin的连线不要太细 特别是这种射频的东西 人为增加了电源的内阻 电源换层要多打过孔

网友:
    手动分区域铺最好,铺完合起来就行了,因为整的扣,虽然理论上结果一样,但板子稍微复杂点会扣的漏掉,器件下面的缝隙,走线过孔的间隙等等。处理不好就是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