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F16V8BQL-15Sl软件问题

楼主(2019-01-03):
大家好,我的板子,换了这个IC就不能用了,是什么原因 芯片型号是ATF16V8BQL-15Sl,白色丝印是可以用,写同样的软件,同样的PCB板,确认PCB和软件没问题,用上面两种IC代换怎么也不能用,我在淘宝上买了了几多家了,之前已为是买到假货了,最后去买正品也也不行,反正把白色丝印的芯片换上去就可以用,请问大神们这个芯片那么神奇吗

网友A:
想知道那两个芯片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那两个芯片有什么不一样

一样的,所以就是奇怪了,所以是不是美国原装芯片才能用,我买的不是原装货

楼主:
知道的回复我一下,在线等

楼主:
这个料是可编辑逻辑器件,里面是需要写入程序的,你买的应该是翻新货,里面已经有程序了,使用过了,所以你用不了